[维修求助]
4S换64G硬盘.求教下怎么把原来硬盘系统拷到新硬盘里!有没有大神指教下什么编程器...

楼主(2016-05-21):
朋友坚持要把4S硬盘换成64G的,网上买了硬盘。但是一想。不对啊。换了硬盘要刷系统。
这4S一刷机。系统变9.3的不卡爆了吗。有没有办法把硬盘里的系统拷贝到新硬盘里去啊!用的这个机器改的串号!

求教打什么有没有什么编程把原来硬盘内容拷贝到新硬盘里去。这样就可以实现不刷机扩容硬盘了。。

网友:
这个好像不能拷贝吧~~又不是电脑~即使是电脑 也还要pe下对拷呢~

网友A:
大神出来指点一下呀!买设备也可以呀!

网友:
不能拷的,只能重装。

网友B:
楼主,只能重装,没其他法子了,你的这个修复仪多少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只能重装,没其他法子了,你的这个修复仪多少买的??

好贵。一个硬盘一个码片。62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贵。一个硬盘一个码片。6200

朋友你那是64G,内部排列不同。没刷机CPU应该认不了。朋友你有这硬盘的软件吧?在那下载的?给我传一份吧!邮箱308406604@qq.com谢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大神出来指点一下呀!买设备也可以呀!

你想不要新系统?可以呀。你进入DFU模式。选择恢复你想要的版本就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想不要新系统?可以呀。你进入DFU模式。选择恢复你想要的版本就行。

选择现在机器用的版本。以后恢复下就可以了吗。这个没软件哦。脱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选择现在机器用的版本。以后恢复下就可以了吗。这个没软件哦。脱机的!

你苹果手机是什么版本的(比如8.2)你就在网上下载这个版本。装好新硬盘后,就刷这个版本就行。但你得保存你所有的资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贵。一个硬盘一个码片。6200

这么贵啊,那应该是买了很久了吧,现在掉老低了,只要280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贵啊,那应该是买了很久了吧,现在掉老低了,只要2800了

硬盘是万隆32和64合一的。码片这个就300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