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1454电池报错不充电

楼主(2016-05-21):
      今天同行拿来一台戴尔14-1464说不充电我接过来放一边到晚上拿来看看(我个人感觉不充电难修)客户说电池是好的       戴尔会引起不充电的都知道适配器的检测,我用自己的戴尔原装电源头接上同样头开机正常,一般戴尔没有识别到自己适配器都会报按F1的这一步正常不用按说明已经识别到了,      拆机测试接电池和适配器一直闪黄灯,不用适配器在电池接口也测不到电压

测总线有读内存的波波,电池第五脚PBAT_PRES#是低电平,求大神们指教指教啊

网友:
换电池试一下

网友A:
不管客户说啥,先换电池试试,没有电池的话,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有好多机器的BIOS有问题,电池也不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客户说啥,先换电池试试,没有电池的话,可以先刷个BIOS试试,有好多机器的BIOS有问题,电池也不充电。

是刷EC还是刷桥的呢

网友:
没有电池换啊

网友:
换电池试了吗

网友B:
客户懂个p,经常遇到,问进水没有,说没有,拆开里面很多腐蚀,一报价格不修了,这种人就是sb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客户懂个p,经常遇到,问进水没有,说没有,拆开里面很多腐蚀,一报价格不修了,这种人就是sb

是同行的,他们都会检测的哦

网友:
芯片条件都查一遍,再不行换电池试试咯

网友:
客户说电池是好的,也要换个试下

网友:
不要听客户说,先换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