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Y470电池开不了机

楼主(2016-05-21):
二修Y470电池不开机,同时插适配器和电池大短
板号:la-6881P
故障:电池不开机,同时插适配器和电池大短
维修时间:16.5.21  地点:南京
今天早上刚上班就收到同行的一个返修机,是昨天下午刚修好的同行说拿回去电池开不了机。因为这机子不是我修的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不管那么多拿到手先试一下,结果单用电池确实开不了机,单插适配器可以开机,但同时再插上适配器大短,心想估计是电池隔离管的问题。迅速拆机,拆出板子后发现适配器那两个隔离管被打了好多绿油,店里人说这机子是进水烧的,他修的时候这两个管子这儿烧糊了,然后他把这边处理好了重换了两个P管就能开机了。情况知道了我就准备开干了,把裸板插上电池同样不开机,但再插上适配器又不短路了。那大短的问题就先不管,先修电池开机问题,按惯例全板电感阻值都正常,插上电池后电池接口的阻值都OKB+电压11.6V,打开图纸51_ON#,如图
PQ1013脚和2脚都有11.6v1脚无电压,按下开关结果一样,2脚电压有跳变,用镊子把3脚和1脚直连,再按开关发现散热器风扇转了,说明PQ101有问题,干掉他。兴冲冲的以为解决问题了,可是事实是残酷的,单用电池确实可以开机了,可是当我插上可调电源后直接大短。把电池隔离管换掉也一样大短,诶,是我想的太简单了。会不会是我同事那两个管处理的不到位。重新搞,可是然并卵。再回到51_on#电路中插上电池3脚和211.6V按下开关后3脚电压也是11.6V但是没有开机,风扇没转,测量二脚电压还是11.6V,不正常按下开关后他应该是个低电平。难道管子又坏了?联系到刚才的大短我测量下旁边的PD101PD103,发现PD103被击穿了,可是真是他的原因吗?现实太残酷了! 单用电池可以,同时插还是大短,看来PD103不过是个替死鬼。追查保护隔离,打字太累了直接上图:

相信大家看了这图也都明白了吧。直接飞线搞定,再同时插电池和适配器也不短路了,电池也能开机,机子修复成功附上维修图:
(因为底下焊盘都烧没了,只能飞线而且两个管子下面都被我垫了一层胶带,外观不怎么美观但最后涂上绿油用高温胶带都封起来感觉还行)

最后又到了激动人心的时刻了,各位大神门帮忙加分哦!!!O(∩_∩)O哈哈~

网友A:
充电芯片的线路断了呀

网友B:
PDF阅读器给我一个,谢谢……已加分

网友C:
这机器难度不是很大

网友D:
断线导致pq302一直处于导通状态?

网友:
思路还是非常清晰的 赞一个

网友E:
下次顺带发上图纸   鼓励鼓励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充电芯片的线路断了呀

恩恩,对的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PDF阅读器给我一个,谢谢……已加分

你加下我QQ发给你,188282719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难度不是很大

对的,不难,耐心点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断线导致pq302一直处于导通状态?

是的,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次顺带发上图纸   鼓励鼓励

图纸看论坛里比较多所以就没发

网友:
冥冥之中楼主又给了我一个思路,我没遇到过这种适配器隔离管G极断线的,

网友:
大神啊  一条龙服务 思路清晰 可造之材

网友F:
看完楼主的帖,鼓励加分了。但是我是有重大疑问的!!!从保护隔离电路来说控制适配器产的B+与电池产生的11.6V供电隔断的信号应当是BATT_ON,当BATT_ON为高时电池供电和适配器产生的B+隔离。如果你这种大短是2个电压冲突造成的,那么你帖里的pr304断路造成大短原理是不相符的!个人觉得应当是电阻PR301断路才会造成这种情况。请楼主确认你的故障点是否真是pr304断开。当VIN正常 ,PR301不断线,BATT_ON为高,电池隔离管正常时,电池电压是过不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完楼主的帖,鼓励加分了。但是我是有重大疑问的!!!从保护隔离电路来说控制适配器产的B+与电池产生的11 ...

对呀,后面打字太累了,就上图了,你们这些大师们应该都能看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完楼主的帖,鼓励加分了。但是我是有重大疑问的!!!从保护隔离电路来说控制适配器产的B+与电池产生的11 ...

发帖逻辑要严谨,不然要误导一片人的!

网友G:
亮机图片不发,差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亮机图片不发,差评

恩恩,提醒的好加分鼓励

网友:
已经加分了

网友:
表示没有看明白

网友:
新手学习了   灰常感谢群里大神讲经红颜

网友:
一般同时使用大短的基本上充放电管,还有就是第一个隔离管短路。单独用肯定正常,但是一起用的话19V完全导通到电池肯定会大短,楼主修的不错加分鼓励

网友:
新手来学习一下,说不定就用得上,谢谢分享

网友:
这技术没得说

网友:
学习了 好久没看论坛了 来看看经验

网友:
看图老半天 终于明白了   不过还是希望楼主以后稍微讲解分析下··

网友:
飞线小王子顶一个

网友:
烧的还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