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已过U, 不亮机

楼主(2016-05-21):
电流在0.95~1.02A内跳动 ,插键盘大小写灯不亮,判断是不过内存,内存上假负载已测 供电 时钟  复位 全部正常 ,机子是独显 已加焊显卡 还是不行,求教各位大哥帮忙出主意

网友:
修了一晚上了,没头绪,量了北桥背面的保险电阻,有3个接地了,不知道是好是坏

网友:
这个机器 USB接口易出问题  查下

网友A:
要拔掉内存电流没变化基本可以判定不过内存,内存vtt,REF,SPD3.3,SM总线上二个管子

网友:
刷bios没有?

网友:
已刷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CPU供电查查  显卡加焊不一定有用  重植或换个看看

网友:
多谢大家的宝贵建议今天再试一下

网友:
USB接口看下

网友:
挺纠结的现在电流上升到1.24A又掉到1.01A不动了,我准备显卡重新植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拔掉内存电流没变化基本可以判定不过内存,内存vtt,REF,SPD3.3,SM总线上二个管子

有一点跳变不多

网友:
换CPU   试试  显卡 有时候加焊是没有用的

网友B:
如果楼i主解决,就发个解决贴把。我挺关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楼i主解决,就发个解决贴把。我挺关注

还没解决,努力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