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亲戚的MI2S手机摔坏了,想问接可调电源,不按电源开关,是否有待机电流?

楼主(2016-05-21):
下载了MI2的图纸,接入可调电源3.7V,测量过各部分的VBATT电压,都正常,电压在3.6V以上,不按电源开关,待机电流为0.0001A,是否正常?

网友:
现在的手机待机电流应该都很低的,以前手机有些CPU有通电自检,现在的手机不知道有没有,还是说只是某些品牌的CPU都会自检

网友:
一般不开机都没有什么电流吧。展讯的芯片会有自检电流

网友:
楼上回答正确!!!

网友:
学习了  以后实践  多谢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