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掉点,用废板上的点补上,很完美。

楼主(2016-05-21):
拆下硬盘重新植锡的话,有时难免掉点。用线补点就得往下挖点,要不然这点顶得有点高。太高了会影响焊上硬盘。往下挖的话,有时运气不好。才挖一点点,还会挖到其它线路,补点不好就会和下面的短路了。于是我想到了用废板上的点来补补。一,这点刚刚合适,不用你弯,圆圆的。二,最主要的是它薄薄的,没用你往下挖(挖点也行,用来放绿油),还有它的韧性和易上锡等特点都很好。

看下图,我在下面还放了点绿油,固定它一下。平平的,似原装一样。只不过接头还没焊接上。(补上的两点亮亮的)

现在把下面那两点的接头,我认为用烙铁上锡好控制。但用热风枪习惯也行。接好后还要上绿油保护一下接点。下图已经接上。

 会员256119300鑫豆2025-9-7 20:15

网友:
苹果的掉电飞线是真考验手工了

网友:
好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估计这个也不太好焊。。。、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不错的经验

网友A:
跟你说个简单的方法。掉点的地方挖出铜。上点锡浆吹成珠。用废板的点放在上面。镊子按着。尖头铬铁压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硬盘的太简单了。随便飞都可以。。高手一般都飞cpu了。比如我?

网友:
装BGA的时候要小心了

网友:
不错!多发实用帖子。

网友:
不错的经验,收藏了。

网友B:
这是焊接在主板上的硬盘吗,怎么会掉点呢。

网友:
楼主这个手工,真的也没什么可说的了

网友:
放大镜貌似还是要搞啊

网友:
补点确实很厉害的

网友:
很好的维修维修经验

网友:
掉点是很头疼的事,对于新手等于灾难

网友:
想知道楼主费板上的点是怎么拉掉的

网友:
这个经验很好,不加分都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焊接在主板上的硬盘吗,怎么会掉点呢。

你拆拆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带尾巴的点要好弄点,要是连线不在表面的不好整

网友:
硬盘也能修么,,好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拆拆就知道了

都没明白你这是什么硬盘,怎么拆。

网友D:
楼主,我一直很纠结一个问题就是6代CPU下边掉的GND点要不要补 谢谢了因为中间一大片接地的脚不知道掉一个需不需要补

网友:
用线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我一直很纠结一个问题就是6代CPU下边掉的GND点要不要补 谢谢了因为中间一大片接地的脚不知道掉一个需 ...

不用接.一般地都是相通的.

网友:
好绝啊,但那些点怎么弄来呢?

网友:
这个手工  没得说了

网友:
楼主不是一般的牛,,以后掉点可以这样弄了

网友:
高手在民间啊!!!

网友:
硬盘掉点好弄,点大。要是cpu就瞎眼啦

网友:
又学到了,没想到这样也行。。。

网友:
技术真心好

网友:
不错,办法很好,焊接的比较美观。赞

网友:
很实用,学习了,谢谢

网友(2017-05-24):
楼主奇思妙想,不错,下次可以试一下。

网友:
硬盘点很大,想怎么搞都可以。

网友:
楼主 是不是iphone拆硬盘一般都会掉电 看得我都不敢开工了

网友:
以前也补过同类的点,不过是用的哪种软封的玻璃IC下面的引脚,里面有很细的金线接到脚位和内核之间。

网友:
硬盘那么大的点还好,小的这样搞就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焊接在主板上的硬盘吗,怎么会掉点呢。

这是手机主板

网友:
楼主是在放大镜下面操作的吧?

网友:
维修维修经验

网友:
很好,实用,补得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你说个简单的方法。掉点的地方挖出铜。上点锡浆吹成珠。用废板的点放在上面。镊子按着。尖头铬铁压一下就 ...

这个办法牛叉,超级有想法。操作起来估计也简单易懂

网友:
拆得也掉点漏铜太厉害了吧

网友:
谢谢分享!么有显微镜,啥都干不了啊!!哎!眼疼啊

网友:
没看出你的图片是硬盘 还是板子  如果是板子  这样搞太费劲了  直接飞线  找最细的线  怎么会高呢?硬盘点距还是比较宽的,

网友:
不错,我笔记本上掉点也是这么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