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26浅谈维修思路方案

楼主(2016-05-21):
     接到一客户拿来的笔记本型号苹果A1226 故障:接上苹果专用适配器,不触发!!! 这是咱们坛子里面遇到的最多的这种故障 、也没有人说明如何维修和处理的结果,今个借着这个本本浅谈一下自己的维修思路,希望给遇到这样故障的群友们一点启发!
基本上我说的是这本本的通病!!!

原因就一个:这个本本设计的缺陷是散热孔正好被 屏 下部的  翻转盖子 遮挡,导致散热不良,显卡虚焊死机等故障.

第一,接好专用适配器,如果3秒左右时间内 适配器的磁头 变绿 后 而且由绿  马上   变为  橘红色, 那么恭喜你! 此本本  无短路而且肯定有待机  并且充电功能也正常。 这样我们就排除小板的故障啦,直接加焊或者重植显卡或换新的显卡芯片后,就可以修复触发和亮机啦,反之 有绿色无变为橘红色的话 那么你要检查 ,充电电池是否接触好,小板是否有充电待机?因为这个是重要的一环,因为小板有它必须满足识别适配器的电压和充电电压 的检测功能 也就是我们遇到的 不触发  必须电池电压和充电的适配器完好才会将信号送入到 大板的EC  而我们测量的开机针有3.4V待机和3V 5V待机 那都不会说明我们按下开机键 就会触发的 所以要一定记住 。

第二 遇到开机后有声音启动或无声音 和白屏的朋友们
       切莫慌张 :有声音启动的话   恭喜你 此机器工作正常  需要你耐心等屏亮啦 出白色背景后  大约40秒左右   就会出现  一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LOGO 出现在屏幕中央,大约在等10-20秒就可以进入桌面了。
      无声音的话: 你直接就检查显卡,前面说了 换啊还是加焊那是你的事 ,我只说到这里,另外显卡处理完确认自己焊接水平无误后,依旧没启动声音 直接检查DDR2 内存吧  一查一个准。
     白屏的朋友:耐心等待LOGO APPLE 出来吧 大约是30秒以上
  第三 遇到不开机的哥们们 也别紧张 ,只要电池和适配器确认完好 可以看到由绿变橘红色的磁头的话 你只需充电 30分钟左右 ,假设你本本是掀开的状态 那么它会自己开机的.....呵呵 说了这么多 你了解这个A1226的习性了吗?

好的 今个把自己维修的图 整上来 过过瘾 ,在给大伙发个  PDF图纸点位图?还有原版BIOS? 还有液晶屏码?整套数据送给你,你喜欢吗? 喜欢就拿去吧,但是不给加分 我可追你们家要债去,哈哈.........

a1226 BIOS.rar

a1226 .pdf

A1226 点图.rar

271 Bytes, 下载次数: 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A1226屏码

网友A:
请问你这台A1226的主板号是多少?

网友B:
这对于我们这些刚踏入维修之路的来说   这是维修多年的经验啊 ! 这种贴理因加精才是

网友:
苹果鸡 摸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这台A1226的主板号是多少?

APPLE 820-2101-A

网友:
开店三年多就装了两次苹果系统  一次硬件都没修过

网友:
shi de 多学习 苹果的  机器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虽然我只碰到过一个

网友:
这机器感谢楼主多多讲解

网友:
学习了,楼主叙述的很完美

网友:
虽然苹果机没修到几台,还是来学习下楼主的巧手经验。

网友C:
这款够老的了。。。。。应该是2008 年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款够老的了。。。。。应该是2008 年的吧

是2007年机器

网友:
多摸几次  鸡   就下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对于我们这些刚踏入维修之路的来说   这是维修多年的经验啊 ! 这种贴理因加精才是

言之有理 谢谢啊

网友:
没接触看 可以 先 看一下  用得着

网友:
路过学一学经验了

网友:
苹果开机时序大部分都是相同。

网友:
高大上啊,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