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550D加内存引发的黑屏之换RTD2136R

楼主(2016-05-21):
1。今天同行送来一台ASUS A550D 板号是X550 750说是换内存后导致黑屏,(早就看到网上有人开贴说这款机,清灰,或加内存后引起黑屏的显象,而且还不太好修复,今天终于也让我试一下了),

拆机后,都看到一个东东烧焦了,通过点位查得这个LVDS-PWM-C的保护二极管。实在找不到拆了就行,而这个视频转换芯片RTD2136R也短路了。手上也早准备了两个,

拆了换上,

焊上新芯片后,试了没短路的,就可以上电了。

好像是一炮成功,没有他们说的那么难,也许是运气好。

2。DELL N5110这个是白屏,修的挺多,也算是一个通病吧。

把这个屏供电U4991的3P 和4P连成来就行了。

修的多了,不返修。

3。再来个老机T60进液的,键盘没有坏就修起来了。

修这种老机有个好处就是点位图什么的都有。

亮机的。

网友:
请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这些小白。谢谢。

网友A:
为什么加内存,把它给烧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加内存,把它给烧了呢

我个人认为。是因为这款机是内置电池的,拆板时要插拔屏线,当有些生手,或粗心的人,在插拔屏线时操作不当就会引起烧坏RTD2136。看那烧焦的二极管就知道了。

网友B:
楼主一次秒了这么多本

网友C:
第一个应该是带电插拔导致的  以前也修过同行青灰烧坏那个芯片的  有一组信号短路

网友:
手上有台华硕电流3a不亮机,k42dr,amd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楼主一次秒了这么多本

虎哥好。秒不了。我只能慢慢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虎哥好。秒不了。我只能慢慢修。

你这么谦虚干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第一个应该是带电插拔导致的  以前也修过同行青灰烧坏那个芯片的  有一组信号短路

正解。这才原因所在。因为电池没有先拔就插拔屏线了。

网友E:
华硕的这机器太坑了 不是都得要先拔内置电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的这机器太坑了 不是都得要先拔内置电池吧

你如果要操作里面的,拔电池也是很简单的阿。只是把这个放在前面就行了。

网友:
看来修机修的少 这种把显存焊在显卡上的还没有见过

网友:
我有修过一个x550d是清灰导致io  USB附近一个保护管烧了的

网友:
楼主修机多,身经百战

网友F:
维修第一步断电,不然烧屏烧管

网友:
这机看着高大 尚,CPU是不是低压U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过奖了,我们搞维修的都这样。帮我加点下载去阿。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维修第一步断电,不然烧屏烧管

对阿,要牢记在心中。就像拆了电源控制芯片,不能上电一样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