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开机掉电分析(未修)只是思路,希望大师们给个建议是否可行

楼主(2016-05-22):
今接修联想Y450笔记本一台。客户说开机看电影有时候时间长点自动关机,有时候短点自动关机。客户以为是温度问题,自行下载鲁大师测试,温度正常。我试了一下,确实如此。心里有底了,可能是通病(小板供电不良,或CPU滤波不良),遂报价,打发客户走人。
当我拆D壳的一瞬间,发现,糟了。明显是二修机器,风扇接口直接飞的线,黄线未接,风扇供电5V竟然取自CPU核心供电的下管控制级。黑线接的是风扇接口的第2脚。
我想,可能是上家掰断接口,所以如此飞线,遂弄了个新风扇插上去开机,风扇自检转了,然后停转。进系统后,风扇就不在转了,一会掉电。嗯,原来不是风扇问题。我想可能风扇不转可能是5V不对,开机没掉电之前,测了一下果真没有。那好吧,我也飞线。还用原来的旧风扇接了5V(转的真快,声音还大),过了一会儿还是掉电。嗯,也许是风扇功耗太高吧拉低了5V吧,我加电阻,遂找了个200Ω的以下的电阻(具体数值忘记了),靠,一会儿还是掉电。看来和风扇真一点关系也没有了。还想捡便宜,哎,人心不足。
  然后再准备全拆的时候发现,有根线好像断着呢,拿镊子轻轻拨,还真就断着,我嘿嘿笑了然后又郁闷了,是地线啊。补吧,说不定好了呢。补完后,上电,还一个德行,掉电。

全拆!!!!!!拆啊拆,这机器真不好拆。多亏上家没打多少螺丝,不少螺丝没装。
拆下主板,我又笑了,电源小板根本就没插好,也没有打上螺丝。还发现这是块上贴的标签,看样子标签挺新(我以为是直接X宝淘的板子)。我辛灾乐祸的装好,打上螺丝。继续上电,我想,不用鲁大师了,直接翻硬盘里的电影看会儿,累了。看了大约20多分钟没掉,我想可能好啦。鲁鲁大师,妈蛋,刚点开,又掉。
彻底傻眼。。这啥情况啊。下班了~~~回家琢磨琢磨。

明天的工作是这样的。我本着先简后难得原则进行分析。既然掉电,那么无非和温控,和供电有关。
那我就先断断段!!不知道分析的对不对,请大师们看看图。

①:先断开D12,确定不是显卡过热引起保护。(如果还掉)继续下面
②:断开D1,确保不是CPU和显卡过热引起保护。(如果还掉)继续下面
③断开PR19,确保不是各路供电引起的掉电保护。(这步很重要,这里重点),如果不掉,并且可能出现其它故障,因为:
看图
要依次断开了,看是哪路引起。(某一路的话,就请先后更换换滤波,场馆,主控芯片)

④:如果还掉,那么请更换CPU的滤波电容吧。。

那还掉呢:⑤,请查VRON,因为在上上上步就因为查看他是否稳定的。它来源与EC。

那还掉呢??⑥那还是按时序来吧。

看哪路信号异常。。(包括EC南北桥显卡CPU各工作条件,以及刷BIOS)
那还是掉呢?:对不起,又到了起点:换CPU,换内存,换硬盘,换光驱,接外接,不用内屏。

那还是掉呢??运气就那么差么?

大招:换板子换人。。

分析的对不对,大神们给点建议意见,好让我心里有个准备。(广达*号只代表某个版本不装。需结合实物)

还有张图,自认为可以拿掉不用。因为没有找到PDF说明。

补充内容 (2016-5-24 20:30):
RE: Y450开机掉电分析(未修)只是思路,希望大师们给个建议是否可行

已经解决:风扇不转问题解决,掉电问题解决。
故障原因是:
因为音量触摸小板损坏,造成风扇不出+5V_VFAN电压 ,卸下后风扇正常可以调速转动,无须飞线。
温度芯片未卸,直接拆掉Q16去保护。。

补充内容 (2016-5-24 20:32):
故障排除图在35楼。。

网友:
有错别字。。。

网友:
看不懂你写这么长的贴子意义在哪里,你是要请教别人还是要指导别人??

网友:
Y450风扇不转有很大几率是键盘盖板上除了开关板外的那条线问题,移除试试

网友:
写的不错 加分

网友:
这个机器掉电可不好维修,修死人的,还是换板划算,时间不等人。

网友:
最后搞温控好了还是怎么样,看得不是很懂

网友A:
边拆边笑、一步一步、思路清晰、可没修好、修好说说。

网友:
写的挺多  思路也不错

网友B:
修了没有啊,老板

网友:
先把风扇接口电路改正过来,

网友:
我今天修了个,插第一个内存槽,不跑码然后掉电,改插第二个内存槽,完美跑马亮机

网友:
这个贴的花多长时间啊

网友:
这个机器修到过!我修到的开机掉电,是后级短路

网友:
;楼主分析到太到位了  给你赞

网友:
这个机器一般都是显卡供电小板引起的掉电

网友:
写的很详细

网友:
之前修到的掉电都是小板供电IC 不良 更换OK

网友:
这前修到一个一样的,不开鲁大师没事,一开就掉,换CPU供电所有上下管,好了。

网友:
直接换显卡上面的三个滤波电容,,上次修过一台,这个问题也很多,

网友:
Y450掉电除了小板外还有大板上的显卡供电滤波电容有问题也会掉

网友:
这机器显卡小板引起的掉电多。

网友:
楼主总想着捡点小便宜

网友:
有这么扎实的理论知识,直接开搞。别想太多,动手修,基础这么吊,修坏了也能拯救回来,

网友:
真是望尘莫及呀,就是看看都要花好久的时间,别说这样的思路让我去学习了

网友:
真的很佩服。现在维修很难搞了,还是这么拼命的,估计一定会搞好的

网友:
这种机掉的影响的原因太多了

网友:
光看就已经很复杂了,更别说修了

网友:
楼主我看不懂啊

网友:

已经解决:风扇不转问题解决,掉电问题解决。
故障原因是:
因为音量触摸小板损坏,造成风扇不出+5V_VFAN电压 ,卸下后风扇正常可以调速转动,无须飞线。
温度芯片未卸,直接拆掉Q16去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边拆边笑、一步一步、思路清晰、可没修好、修好说说。

已经修好了。。直接拆温控保护U30处的Q16断开保护。(第一故障),音量触摸小板损害造成风扇进系统不转(利用逐步添加法排除的),这是第二故障。
其实还在怀疑CPU老化造成一开鲁大师CPU使用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因为这板子通病太多,不想费那么多精力去换CPU的滤波电容和CPU,直接断温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了没有啊,老板

修好了。。谢谢支持。我是小白,不是老板。

网友C:
楼主挺有意思,先理论分析,然后再修,具体的故障要慢慢修才能验证想法

网友D:
音量按键的问题啊,不错,从风扇电压问题着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音量按键的问题啊,不错,从风扇电压问题着手啊

风扇电压,解决不了掉电。。。,所以我丛关键故障掉电开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挺有意思,先理论分析,然后再修,具体的故障要慢慢修才能验证想法

没办法,老板说不修要换板的。我只能给他讲我的思路。尽可能的不大动。。

网友E:
刷了bios没,我上次就是bios导致开机后不定时掉电。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刷了bios没,我上次就是bios导致开机后不定时掉电。希望对楼主有所帮助

我已经修好了。是温控问题。。谢谢您的指导。。。我会继续总结的思路的。

网友G:
分析很到位,非常好的例子。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分析很到位,非常好的例子。谢谢分享

谢谢。。如喜欢请给加点分,谢谢谢谢。。加分不扣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已经修好了。是温控问题。。谢谢您的指导。。。我会继续总结的思路的。

能加个qq不可以交留下603091711

网友:
不定时断电的机器就是要理好思路再动手,要乱搞了就是越弄越头大,楼主的思路不错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人才啊  假以时日必成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