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3125TX大短路后无待机维修

楼主(2016-05-22):
型号:HP DV4-3125TX i5独显故障:大短路,通电电流4A        图片是后来想起来拍的,有的没来得及拍,各位将就看吧。
       20号下午接到一个笔记本,HP DV4-3125tx。i5处理器,AMD独显。客户说插电源指示灯一直闪,不开机。通上可调电源一看,4A大电流,果然是大短。
       跟客户说明问题,报好价钱,客户同意放店里修。客户走了之后,开始拆机。。。。。拆出主板,大家都知道,大短的板子可以用低电压烧机判断问题。遂将可调电源调至3V,果然一会就摸出了PQ93、PQ26两个管子剧烫。取下来测量,PQ93烧掉了。所以从料板取下来两个管子把PQ26和PQ93全部换掉了。               再次通电,不短了,没有待机。。。。测量电源接口排针有19V。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待机芯片或电路有问题,也有可能是保护隔离电路有问题。首先查待机芯片吧,位置号PU6,型号PM6686. 离电源接口挺近的。就在这时,下班了。。。。当天晚上想想,找个图纸吧,找了半天,只能在淘宝上买个点位了。。。21号,打开点位图,找到PU6,看到此芯片第6脚为供电输入脚,与PC28,PR299一端相连 ,难道是延时?先不管它,测量6脚电压0V,不正常。那么这个电压是没有产生还是没有送过来?继续查与其相连的PC28和PR299一端发现也没有电压。用万用表蜂鸣档找这两点相连的元件,发现有的有电压有的没有,线索中断。先喝杯水吧,师傅就是一时想不起来就喝水。过了一会,突然想起来,如果待机芯片6脚和PC28,PR299就是一个延时电路,那么电流肯定要经过PR299的。所以马上就去查找与PR299的1脚(按点位图上标数)相连的元件,发现电压来自于PR293的2脚 ,同时有一个测量点TP3701,测量0V。这次看底盘发现PR293两脚还是在一个线路上。所以继续搭顺风车吧,以PR293的1脚继续查找,发现它连接到PQ93 S极和PR109的2脚。 测量PQ93 S极0V。继续测量D极19V,G极0V,保护隔离?为判断准确,再测量上管PQ26,D极19V,S极18.7V,G极9V,应为正常。PQ93 G极为0V低电平显然不正常,查看其来源,发现它来自PR109,PR104的1脚,而PR104的2脚来自三极管PQ94的C极,三极管E极接地。 由此可见,只有当PQ94的C极为高电平,PQ93才会导通,测量发现C极0V。测量控制极B极,同为0V。查找B极来源,发现它来自于一个28脚芯片PU15(型号忘了)的13脚 ,测量13脚0V。测量其供电等一切正常,换掉PU15。

      这样应该好了吧,那就通电。一通电,妈呀吓死我了,又是大电流,怎么办?难道功亏一篑了。这时候仔细看,发现又是PQ93烧了,上面都起泡了。再换一对吧(我一般都是上下管一起换),再通电又烧。看来应该还是有短路的地方,之前无待机跟这个可能也有一定关系。过了一会,想到如果不让它烧掉,是不是还可以用烧机的方法找到短路的地方?好,那就把pq93取下来,DS之间飞线(也就是第一张图)。再把电压调到5V,通电,大电流,PQ26烧了。这样都能烧?那就把PQ26也取下来,飞线。把电压调到3V通电,虽然电流很大,但是红色短路指示灯终于不跳了,妈呀看着它跳就头皮发麻。这时候可以尽情地摸了,一会就找到了,原来真凶是它 ,这个电容。换掉之后,插上电源不短了,将电压慢慢调到18.5V,待机出来了,再将PQ26和PQ93装上,通电,开机,一切正常。装屏,开机,正常点亮 。此机修复,正好过了一会客户就跑过来问了:lol。
        小白修机,有不到之处,多多指教。觉得可以的加分鼓励一下哦

网友A:
全折了,总算找坏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折了,总算找坏件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你们那样的维修思维   小白就是可怜啊

网友B:
修的不错,楼主可以出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全折了,总算找坏件了。

是啊,觉得这个保护隔离应该跟控制芯片和短路都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的不错,楼主可以出师了

那有,还早着呢

网友C:
好,也算一波三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也算一波三折了

也是自己不细心,那个电容可能之前就短了。

网友D:
大短,有时就一个小电容

网友E:
思路很清晰,确实是很好的一篇教学贴

网友F:
这个是自举升压电容吗?

网友G:
写得真好, 分析非常详细,加分。  不过楼主PQ93烧了一次, 就该开低点的电压再烧啊, 连烧几次PQ39  老换挺麻烦吧, 主板烧黑就不好了。 不过我更想知道,楼主用的看点位图的软件是什么? 如果方便,可否传我一份,万分感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写得真好, 分析非常详细,加分。  不过楼主PQ93烧了一次, 就该开低点的电压再烧啊, 连烧几次PQ39  老换 ...

用的华硕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短,有时就一个小电容

是啊,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自举升压电容吗?

应该是吧,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写得真好, 分析非常详细,加分。  不过楼主PQ93烧了一次, 就该开低点的电压再烧啊, 连烧几次PQ39  老换 ...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67795-1-1.html可以去这里下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思路很清晰,确实是很好的一篇教学贴

谢谢鼓励,共同学习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用的华硕的软件

哦,太谢谢了。  华硕的那个软件 你指的就是TSICT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哦,太谢谢了。  华硕的那个软件 你指的就是TSICT是吧

是的,这个点位图用那个可以打开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楼主厉害啊,学习了

哪里,反正是个不开机的本子。按照自己的思路大胆地修就是了

网友J:
待机一般还好修

网友K:
这种故障的却不好搞,膜拜

网友L:
电击是个好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L:
电击是个好方法……

烧糊了就不好了

网友:
不至于,我都经常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哪里,反正是个不开机的本子。按照自己的思路大胆地修就是了

就喜欢开不了机的,可以大胆弄

网友M:
思路清晰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M:
思路清晰很重要

对,很重要

网友N:
分析得很好呀楼主,搞这行多久了

网友O:
恭喜楼主,几千大洋,到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恭喜楼主,几千大洋,到手了

这么多,都搞维修了

网友P:
不错   有时就一个电容造成,找起来也难。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种故障的却不好搞,膜拜

呵呵,也是头都快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不错   有时就一个电容造成,找起来也难。

的确,主板上的东西看的眼花缭乱的

网友Q:
只求结果,不求过程。能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引用 网友Q:
只求结果,不求过程。能修好就是王道

还要让客户用的持久一点啊

网友R:
没有图的能修好确实不错

网友:
楼主经验十足啊

网友S:
楼主经验十足啊   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J:
待机一般还好修

嗯,按逻辑来说引发这个问题的地方少而且有规律

网友:
引用 网友N:
分析得很好呀楼主,搞这行多久了

刚学一年

网友:
引用 网友T:
学习了  楼主厉害

没什么,还好有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R:
没有图的能修好确实不错

还好有个点位,不然还真不好弄

网友:
引用 网友S:
楼主经验十足啊   佩服

哪里,也是靠着点位吧

网友U:
楼主一开始怎么烧不出来    最后才找到那电容的   楼主学习了多久    我也在学习中  什么时候能和你差不多

网友V:
一般大电流都是19v短路

网友U:
楼主PL3量对地阻值量不出来短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一开始怎么烧不出来    最后才找到那电容的   楼主学习了多久    我也在学习中  什么时候能和你差不多

一开始是PQ93和PQ26两个保护隔离管短路保护了,换过后又直接因为探查到其它地方也有短路保护了,电流根本就没有过去,所以那个电容成了漏网之鱼。如果后面不是直接拉线的话,要找到那个一直处于“被保护”中的电容也就只有一点一点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V:
一般大电流都是19v短路

哦哦,受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楼主PL3量对地阻值量不出来短路吗

很奇怪的就是对地值是正常的,把那两个管子换掉后量的对地值就是都正常的,我才敢直接通19V的

网友:
自居出了问题

网友W:
烧机大法用的不错

网友:
哦哦,多谢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W:
烧机大法用的不错

没事烧一烧

网友X:
技术不错啊,分析得很啊,学习了!

网友Y:
修过几次屡烧管的都和电容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X:
技术不错啊,分析得很啊,学习了!

唉,还是没有熟练。很多还修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Y:
修过几次屡烧管的都和电容有关

哦哦,记得上一会修过一个是黑色电容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