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的山货机应该是触发掉电(没修好过程)

楼主(2016-05-22):
   我几天前遇到台华硕的山货机CPU是四代的I7,型号都看不出拆机只看到了广达代工的DAOSMB6EO REV:E 不知有没有记错的.故障待机13.8mA按开关应该是触发了电流上到22mA过2一3秒掉回待机电流.因为无图点位广达的马上用别的广达图纸参考跑线跑芯片测HWPG信号,中了是0v低电平,这板很特别啊,待机是无3,5V的PWM电压,LDO有5V,按开关触发还没掉电时,测得有PWM 3,5V这时测得HWPG就是低电平0V的.开始寻思点算无图无点,哪就先在待机开始吧,感谢迅维这兄弟的参考图虽然是AMD,CPU的: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7319-1-1.html  这山货机的待机的都用上了新机的设计了,3,5V待机是用两个芯片分开的,EC都是用IT8528.待机PWM4,5V开启应该都是用S5_ON信号的.测得按开关后,待机芯片的EN脚,参考图纸上PWM3,5V芯片脚与这个山货都是这个开启脚EN脚S5_ON信号高电平3.3V持续2至3就掉电,估计是EC检测到HWPG重是低电平就关闭其它信号(MAINON,SUSON)等...实际就是掉电...啊!修了半天跑线都晕了...我盲测了全部的PWM,DC/DC芯片,感觉只有就两待机芯片用的S5_ON开启的.其它显卡,内存,总线,还有这机的二级电压有一专用芯片控制的都是用MAINON与SUSON控制的需PG都去到HWPG信号点,但时序上都是在HWPG之后,要HWPG高电平,它两才高电平啊!感觉以上应该是这样的!所以修了半天都是围绕待机电路,两待机芯片的PG信号即HWPG都是用LDO3.3V接一10K电阻上拉的,拆下测过10K正常的,断电测HWPG点二极体值,感觉是正常范围.想过把EC的88脚HWPG脚挑起,因为无这个小工具和放大镜就放弃了,又想把两待机芯片的PG脚在PCB板上割开,最中觉得难都没做.现在又想到PWM3,5V的滤波电容是圆铁壳那种小固态电容是不是它两有问题,导致待机芯片保护呢!不过有2至3秒时间数字表测得电压是正常的3.3几和5.12几V感觉不是啊!有示波器就好啊!最后因为是在朋友店帮手修的需有前收...一些原因...都是放弃了...这就是我遇到的第一台华硕山货的检修过程了....不知怎的真觉得自己这样做累啊...希望大家能给给点点的分啊...晚安!

网友:
问我...为什么无图片我一直就自己不拍图的,所以帖中就无图啊!

网友:
板号不全,是TWS吧

网友:
我愣是不明白

网友:
楼主的语文课是英语老师教的 鉴定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