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的伙计们 来围观啦

楼主(2016-05-22):
     这是小小白第一次对着图纸找开机电路    不知道找的对不对    还希望 看到的   新手  或大神   嗷一声   给点意见 指教指教

网友A:
希望有大神跟我讲解    如果按了开机键    那 5vsb 待机电压是怎么工作的   还有 为什么要有两个电阻并联  通过一个场效应管连接io    虽然找出了开机电路   但是这个图吃的还是不透    期待你的出现

网友:
因为所以科学道理,万物皆有定律,就跟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一样。不同的芯片组,也有他的一个流程,这个流程是官网固定了的

网友:
两个电阻并联是起上拉作用的,待机状态下io的68脚为高电平,按下开机键瞬间N沟道MOS的G极变成低电平DS导通把IO68脚电平瞬间拉低,触发IO

网友B:
不错!对IO的工作流程很熟悉。

网友C:
希望对lz有用:南桥+IO的开机方式,有许多IO型号,华邦芯片只是一种类型,要搞清楚开机时序其实也不难,如果IO芯片参与开机,一般连接关系是“PWRSW”通过贴片电阻与IO相连,IO这个针脚用来接收开机按键触发信号,一般在IO针脚中标注“PSIN“,IO收到开机触发信号后,要给南桥发送开机请求信号,这个信号由IO”PSOUT“针脚发出。南桥收到IO发送来的开机请求信号后,应答给IO一个信号,这个信号就是”SUSB#“信号或称”SLP_S3#"信号,这个信号由IO的“PWRBTN”,或"SUSB"针脚就收,IO接收到南桥应答信号后,在发出开机信号给ATX电源,即“PSON”信号给ATX电源的“PSON”针脚,也就是所谓“绿线”针脚,至此开机过程完成,ATX电源开始输出12V、5V、3.3V以及-12V等给主板。
上述原理是南桥+IO的普遍原理,针对不同的IO,只要查到该IO的PDF资料就可以套用上述原理来检测开机电路。

网友:
这个楼主要能死记硬背!总之就是io要用收到这个信号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错!对IO的工作流程很熟悉。

呵呵   但是 对开机电路   我吃的还不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希望对lz有用:南桥+IO的开机方式,有许多IO型号,华邦芯片只是一种类型,要搞清楚开机时序其实也不难,如 ...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希望有大神跟我讲解    如果按了开机键    那 5vsb 待机电压是怎么工作的   还有 为什么要有两个电阻并联  ...

电路图没画错的话,这个应该是低高低开机。不按开关。G 级5V ,S 0V . 此管为N 沟道。DS 导通, D 极拉低。按开机。G 级0 V .S 0V . 不导通 D 极5V。我也是小白,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电路图没画错的话,这个应该是低高低开机。不按开关。G 级5V ,S 0V . 此管为N 沟道。DS 导通, D 极拉低 ...

what    重启?     难道  是我错了吗        应该就是开机电路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what    重启?     难道  是我错了吗        应该就是开机电路啊

应该是我不懂。看错电路图了。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应该是我不懂。看错电路图了。不好意思

这么说是你看错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希望对lz有用:南桥+IO的开机方式,有许多IO型号,华邦芯片只是一种类型,要搞清楚开机时序其实也不难,如 ...

解释的很清楚,不错

网友E:
找的对不对先不说,图纸画的倒是有模有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找的对不对先不说,图纸画的倒是有模有样

。。。。。  呵呵,,,谢谢,,,    那我哪里画错了吗

网友(2017-04-03):
首先待机都正常了,触发:开机针通过电路转换得到-pwrbtsw送往IO、然后IO发出PWRBTN#给桥请求上电,桥在发出-SLP_S3允许上电,I0在发出-PSON去ATX电源拉低绿线,完成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