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5000ibj44hm CPU 跟am5200iaj44hm不能替换

楼主(2016-05-22):
联想S415机器是AMD三桥合一的CPU,这种机器USB坏或是通电无显一般就只有CPU这个芯片坏,前两天一客户送来机器要修CPU是am5000ibj44hm,手上只有am5200iaj44hm我就拿AM5200换,结果悲剧了,通电无显,把芯片拆下来芯片短路了.所以am5000ibj44hm CPU 跟am5200iaj44hm是不能替换,切记.

补充内容 (2017-4-25 21:30):
此类CPU有通用的,我在此帖单指是5000和5200这两种。希望大家不要误解。

网友:
感谢LZ分享的经验!

网友:
感谢楼主的 实验   以后可以借鉴下了

网友:
这就相当于HM55 跟HM65不能代换一样

网友:
感谢分享的经验

网友:
真是经验教训呀。切记!

网友:
楼主你的操作过程又没有什么问题,对于amd分辨能力差 ,不直到那个可以代换哪个,

网友:
好经验 代换都是实验出来的

网友:
刚好遇到一个!谢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2016-06-23):
还好看了 要不我差点就换了 AMD的看来还是老老实实原值代换

网友A(2017-01-02):
楼主请慎言,从本人换过的几十个这个芯片的经验来看,都可以代用,只是现在买的这个芯片,真的很多坏的,要么是某个USB不能用,要不跑码不显,要么不跑码!只要芯片是好的,肯定可以代用!

网友:
感谢楼主做了回出头鸟

网友:
这个芯片型号很多少,功耗20多W到30多W不等,CPU频率不同,二级缓存不同等等,还有EM2100ICJ23HM、AT1450IDJ44HM等等,具体命名规则如下图:

可以输入型号上CPU世界网站查看参数,地址: http://www.cpu-world.com/

网友:
APU不能带换 只能原来的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慎言,从本人换过的几十个这个芯片的经验来看,都可以代用,只是现在买的这个芯片,真的很多 ...

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

网友(2017-03-01):
还好,看到这个贴子了,不然我就要换起试了,感谢楼主

网友(2017-03-31):
我也亲自测试了,不能代用,淘宝店老板说能代用,本来是亮的,USB不管用,代用后,竟然点不良了

网友B:
AM5000IBJ44HM与AM5200IBJ44HM 可以通用,在联想G405上亲测。如果代换测量短路,那是APU芯片,或者焊接不良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5000IBJ44HM与AM5200IBJ44HM 可以通用,在联想G405上亲测。如果代换测量短路,那是APU芯片,或者焊接不良 ...

大家注意:”AM5000IBJ44HM与AM5200IBJ44HM不通用。在联想G405上亲测,我用am5200iaj44hm代换的am5000ibj44hm ,可以亮机,但是CPU容易短路,短路的地方是给CPU供电的节点J18V的+1.8VS,换句话说用不长久!大家不要听信某宝网上说的可以代换

网友C:
你说不能代换,我的怎么代换成功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说不能代换,我的怎么代换成功了呢。

要是能换你就拍个图片上来,以正视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请慎言,从本人换过的几十个这个芯片的经验来看,都可以代用,只是现在买的这个芯片,真的很多 ...

请注意我说的是5000和5200不能换,但不包括所有的都不能代换。例如em3800ibj44hm和AM5000IBJ44HM好像是可以通用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网友:
都不是一代的CPU哪能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