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20 开机滚动条过后不显

楼主(2016-05-22):
DELL 1520 滚动条过后灰屏啥显示也没有。进PE也一样。独立显卡加焊过。有修到的么。给指点一下

网友A:
显卡驱动不对吧 安全安装版 一步一步装的 不要打驱动然后官网下驱动 试试 不然 刷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驱动不对吧 安全安装版 一步一步装的 不要打驱动然后官网下驱动 试试 不然 刷BIOS看看

PE都进不去

网友:
老机器  用xppe试试

网友:
一般为显卡驱动或显卡本身问题

网友:
关下网卡和声卡试下~ 前天遇到台DELL ,网卡有问题,拆掉,进度条就死机,关了网卡 进系统正常

网友:
换新的显卡试试 。不行就驱动还有系统

网友:
我觉得在显卡本身 或者显卡本身供电 可以到滚动条进系统不显示很有可能是显卡的功率供电不稳定

网友:
为什么不刷个BIOS试试呢。

网友:
显卡坏了吧,你找一个显卡换上试试,还有你可以试试用正常安装盘装一下系统排除系统问题。

网友:
看下是不是死机了,应该还是显卡的问题 BIOS也有可能

网友:
个人认为还是有不正常的硬件,在BIOS里看下把异常的先禁用下试试看

网友:
是不是显示暗屏了。注意观察下。

网友:
查看显卡各项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把问题缩小化啊,我这有台think的,也是这样,结果是键盘上的小红帽引起的。总之先把所有外设拔了

网友:
查一下显卡工作条件

网友:
换屏外接试试看,量显卡显存在这过程的变化,,芯片本身坏也会这样

网友:
这种老机器显卡本身坏的挺多

网友:
本机已经修复。故障不大不过挺烦人。显卡加焊,内存,风扇不转,才解决问题,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