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进水短路

楼主(2016-05-22):
电流40MA左右松香法看出电源IC有短路,但是拆掉电源IC后周边的电容还是有短路的没有思路了,这个机器是红米NOTE移动4G增强版的网上下载的图纸不能搜索
不好查供电到那些地方
下面是图上的短路位置有高手能大概看出往什么方向供电的吗:

网友:
带电多烧一会儿,哪里发热就是那里烧了

网友A:
进水了是最难搞的!放烤箱烤一会啊

网友:
谢谢看来只有把电源IC装回去加大点电压多烧会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了是最难搞的!放烤箱烤一会啊

朋友的机器很早前进水的之后他自己换过屏,现在不开机了

网友B:
这类低端机  要么秒杀 要么换板  没有闲时间还是别折腾了  啥资料都没有修个毛线

网友:
实在不行就把短路的电容一个一个拆下来看哪个短。最笨也是最实用的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类低端机  要么秒杀 要么换板  没有闲时间还是别折腾了  啥资料都没有修个毛线

一个朋友的机器,他就是舍不得花钱换板才让我修的,要是自己的客人,肯定换板划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朋友的机器,他就是舍不得花钱换板才让我修的,要是自己的客人,肯定换板划算

那就想办法找个红米note  拆机对照主板电路修 要不然真心不好修

网友D:
感觉腐蚀的好厉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腐蚀的好厉害啊....

白色的松香烟雾,应该是VPH_PWR相关的有短路,就是找不到具体是哪个位置

网友:
用万用表量,看哪个电容短路,然后就在该电容两端加电压,电压从0-4V慢慢调高,哪里发热哪里坏,

网友:
学习学习一下   感谢大神

网友E:
楼主烧出是那儿问题了没?

网友:
没有哦,我朋友决定换板了,等换完继续研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烧出是那儿问题了没?

还没有,已经决定换板了,等换下来在研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