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锋锐K560

楼主(2016-05-22):
版号C15B  找不到图纸   接到机器是待机芯片烧了    更换完待机芯片   待机出来o.8V  打值没有短路   有时能开机 不开机为待机0.8V   BIOS刷过   待机不正常时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是OK的   MOS管更换过   现在已经修了3天 还是一样  求大师指点

网友:
顶起,求指导

网友:
待机烧了 可能ec又可能也挂了哦

网友:
找图纸再修吧

网友:
你查一下线性电压去的地方吧,可能会有发现

网友:
清华同方的确实修的少

网友:
这个机子还有人修呢。查查 EC的条件吧。

网友:
查一下待机芯片的反馈 电流检测,滤波电容

网友:
找个有这个EC的图纸看看能不能量下待机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