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5

楼主(2016-05-22):
求个位大侠帮忙解释下进水的机子插上内存掉电换了内存也是一样不插内存不掉显卡和桥都焊过了还是不行求帮忙

网友:
什么型号发出来,上内存掉电有可能某些供电负载不足,新机过内存后才开启显卡供电查查有没问题,自检不过也可能掉,把外设取了,刷bios,换u就这些吧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正常不

网友:
仔细查查内存工作条件是不是已满足

网友:
进水机器 重点检修进水位置腐蚀等

查内存掉电是不是自检过内存后掉电

网友:
查看掉电瞬间smbus是否有波形  供电复位   CPU1.5v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