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存供电不正常花屏求救!

楼主(2016-05-22):
一块华硕GTS450不接辅助电源显存供电1.3v,辅助12V一插上杯具来了直接掉到0.34V,哪位高手指导下怎么样跑显存供电线路谢谢!

网友:
怎么都没人呀!

网友:
看下显存供电是什么芯片把,找个芯片的PDF看下,对比插不插12V供电时候的芯片条件电压

网友A:
GDDR5 1.3V应该是保护或节能模式下的供电电压。跑低频出提示。

接上+12V无供电应该是转换电路切换了+V输入,但是不知显存主控哪里抽风没能正常工作。应该是FB脚电压控制电路那一块的问题,版主说的对,把主控芯片和其外围电路简单描述下别人才知道要怎么帮你思考解决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GDDR5 1.3V应该是保护或节能模式下的供电电压。跑低频出提示。

接上+12V无供电应该是转换电路切换了+V输 ...

谢谢大家明天白天我把详细的情况发上来

网友B:
显存短路了 手摸摸看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短路了 手摸摸看温度

显存不热电源管理芯片手里没有可更换的暂时放一边,等找到芯片换了再说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