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G41M-G二代内存不过!!

楼主(2016-05-22):
这个板子二代三代都支持二代当内存,sap都量过供电也有。三代就可以亮机,刷过BIOS。有没有遇到过的

网友A:
话说,这个sap是什么

网友:
两种内存电压不同,,看看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查查内存时钟信,用打阻值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话说,这个sap是什么

楼主说的应该是SPD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应该是SPD吧。、

我感觉也是spd,吓我一跳,怎么出个sap出来,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也是spd,吓我一跳,怎么出个sap出来,哈哈

肯定是楼主打错了

网友:
虽然脚位数量相同  但是肯定是识别内存型号 几代的识别脚组合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