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宏基4738G 掉电 不开机

楼主(2016-05-22):
宏基4738G 一开机 就掉电, 黑屏 不进系统,不停的自启动,通电测试发现网卡芯片短路,更换OK!瞬间点亮!

网友:
是不是测网卡旁边的元器件发现的断路?还有就是你发错板块了,发到小米手机这来了

网友:
修过这问题

网友:
掉电就掉电,怎么还不进系统

网友:
你发错板块了吧?这个好像是手机的

网友:
缺电压和短路都会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