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牛NV47H91C开机显示内屏花屏,外接显示正常

楼主(2016-05-22):
     但是找了换下来的破屏就有了显示。求解

网友:
  原来的屏

网友A:
EDID的问题,,,把24C02刷了破屏那个就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DID的问题,,,把24C02刷了破屏那个就好了

是不是刷屏的码片啊

网友:
这是原来的屏

网友:
   这是换的破屏,换了好多新屏都是显示黑色的。求解

网友C:
说到底是程序出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说到底是程序出错了

   是屏的程序错了吗

网友:
显卡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说到底是程序出错了

   是主板的程序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屏的程序错了吗

是的,楼主说了,刷了破屏的程序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楼主说了,刷了破屏的程序就好了

谢谢,  我来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刷屏的码片啊

是的,,,如果外观一样,对换就好,不用那么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如果外观一样,对换就好,不用那么麻烦

   我用三星的屏换了破屏的码片就显示全部是竖条线

网友:
刷一下子屏的码片

网友D:
把屏码片对换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把屏码片对换试试看

   换的是三星的屏,显示也是出现竖条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换的是三星的屏,显示也是出现竖条条

那块有显示的碎屏,显示不是正常了吗,换那块的码片试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块有显示的碎屏,显示不是正常了吗,换那块的码片试没有?

  破屏的码片换了三星屏上,就显示竖条条和黑色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