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哪种好用,求介绍。

楼主(2016-05-22):
我是菜鸟新人,希望能跟大家学习,
由于没经验乱买了好几个,总感觉哪不对,有时好板都不跑码,跑码也乱码不对,
所以想问平常大家都用哪种诊断卡比较好用啊,推介一下谢谢了。

网友:
都是差不多的,我喜欢数码显示要大点的

网友:
诊断卡都是次要的,我用的也就跟你的差不多,我一般都习惯修主板的时候插个喇叭,特别是H61没PCI插槽的主板没法插诊断卡就靠喇叭来判断了,一般跑马的话到内存肯定要报警

网友A:
买个贵点的,不是都说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么

网友:
我认为都差不多,,,而且这个价格也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个贵点的,不是都说便宜没好货好货不便宜么

贵点那买哪个呢?

网友:
我一直用奇冠,好用

网友:
主要是一分钱一分货。个人经验最主要。这个主要是参考。最主要的还是示波器

网友:
你可以去迅维的淘宝店看看的

网友:
都差不多的,不如一个蜂鸣器

网友:
093C不解释。但是新款的更好些,接口全

网友B:
PT093C就很好用,另加一片TL460

网友:
都差不多,关键还是看维修人员的技术,诊断卡只是知道个大概。

网友:
引用 网友B:
PT093C就很好用,另加一片TL460

哦,谢谢

网友:
你的这2张卡跟我的一样 都挺好用的 每个板跑的码 信号都不同 不能只靠诊断卡判断的

网友:
卡,,用试波器,,还是,,要B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