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外星人 17 R2 半小时掉电

楼主(2016-05-22):
如题:DELL 外星人 17 R2 半小时掉电 在BIOS 界面下 PE界面下 系统界面下 均半小时掉电 很准时 有修过类似问题的不 ?
机器较新且价格昂贵 关键是机器还亮 不敢轻易动呀
掉电

网友:
这个问题挺难搞的。为了测那一瞬间 就得等半小时。。

网友:
温控、散热,换CPU ,在系统下检测下CPU和显卡温度试试,这种情况不好搞,智能一个个排除了~~~Good luck .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bios问题,刷吧,还刷不坏

网友:
以前也遇见过联想的机器出现过这种问题,刷过BIOS,还有换散热器都不起作用,最后是降低CPU才解决的。

网友:
做下显卡再讲

网友:
这种问题 BIOS 坏的几率很大呀 你把他原来的BIOS 拆下来放一边 用别的BIOS刷 装上去试试 容量要一样 这样就不怕 吧他原来的BIOS 弄坏了

网友:
我上刷了BIOS就好了,你可以试试

网友:
建议还是先刷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上次一台联想一体机在PE BIOS 安全模式下都是开机半小时掉电,刷BIOS好的

网友:
准时掉电一般是BIOS问题 可以刷一个未上过机的BIOS试一下

网友:
这么准时的刷BIOS试试没有,说不准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