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求助:想自学电源维修 请问需要购买一些什么保护设备

楼主(2016-05-22):
我对开关电源这块特别兴趣,花了钱在某宝上买了一些教程,准备开始动手学维修,由于由被电惨点电挂的经历心里非常害怕,压力山大,又非常感兴趣想学,求各位师傅讲讲一般需要一些保护设备

1。听说用示波器就买1:1隔离变压器     为什么
2。空气开关用哪种的好
3。是否需要买绝缘垫 绝缘手套
4。有没有保护开机不用在保险上串灯泡的方法

网友A:
买一份人生意外险就OK了~~

网友B:
买这么多设备就为了修电源,不值得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份人生意外险就OK了~~

最近平安保险找过我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这么多设备就为了修电源,不值得吧。

也不会的,我以后可以转下做开关电源设计 慢慢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一份人生意外险就OK了~~

看楼主这架式,真应当买人身意外保险,,,这样就可以轻装上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会的,我以后可以转下做开关电源设计 慢慢来

看来你的目标还很远大,,,,

网友:
隔离变压器  主要防止触电吧
带电测试时 头脑时刻保持清醒 一定得小心
牢记 串灯泡

网友:
修电源工具从来是用串灯大法加一块万用表加一把烙铁足矣......

网友:
胆大心细,电源前接漏电开关比较好。

网友:
主要修多了之后大概前级能确定没问题就影响不大,可以串灯泡我一般这样弄得比较保险,如果灯泡常亮说明有短路

网友:
修电源就一个灯泡接2根线足够了

网友:
隔离变压器搞维修必备的,或者买手持示波器就不需要隔离变压器,不想串灯泡就得买个交流电子负载。

网友:
有了隔离变压器就不怕触电了,
窜灯泡防短路的。

网友:
防止静电的桌布,买各测电笔,感觉这个比万用表安全多了

网友:
修电源最重要的是配件而不是工具,新电源管理芯片一般人都不会配备,很多故障你要完全搞明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记的论坛里有位说过,我们是做维修的,不是设计,没必要啥也搞的明明白白,利用代换法就可以排除故障,既简单又实用,毕竟我们的最终目的就是看到客户付银子。现在专业搞电脑维修盈利空间越来越小,有那时间还真不如另辟新境,例如修显示器的可以向液晶彩电发展。这个比你研究那些高深的原理实惠的多。

网友:
隔离变压器太贵了,,还不如灯泡。。。

网友D:
一台自耦调压器500w的,并联指针电压表,串联200w灯泡+2a指针电流表,最后外加一个漏保。足够,有条件加隔离更好。用了n年了,完美!

网友:
我以前在台资公司标配的是:  交流电源供应器(可设置输入电压,和输入电流,能起到限流保护的作用)   示波器,烙铁,万用表  ,直流电源供应器(维修带独立DC-DC模块的高档电源)

网友E:
主要是要注意安全,隔离变压器,主要是为了防止人触到电路板,对大地产生回路,电到人。不是有了隔离变压器就一定安全。空气开关没什么用,要买漏电开关。漏电开关,要买种动作时间很短的,电流小点的,哪怕是误动作都没关系,但是漏电开关只有电流从人流到了地,才会动作。如果同时触到零。火。基本本没救。所以维修一定要注意安全。维修只能单手(离心脏远的那只手)操作,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一定要注意安全。

网友:
隔离变压器,隔离地毯,穿鞋,进行作业时千万不能打瞌睡,精神状态不好的时候别修。

网友:
我修电源的设备只有一个灯泡。极少用到波波。

网友:
修电源工具从来是用串灯大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要注意安全,隔离变压器,主要是为了防止人触到电路板,对大地产生回路,电到人。不是有了隔离变压器 ...

受教 ,受教,我没师傅自学,所以学的多,不过和生命比起来我想不耻下问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台自耦调压器500w的,并联指针电压表,串联200w灯泡+2a指针电流表,最后外加一个漏保。足够,有条件加隔 ...

我也去买一套,这样是不是更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受教 ,受教,我没师傅自学,所以学的多,不过和生命比起来我想不耻下问更好

我也没师傅,都是自己自学了。我被电了不知道多少次了,现在比以前更注意安全了。高压部份,现在一般都不带电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