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进PE死机CPU电压下拉到0.1V 紧急求助

楼主(2016-05-22):
G470进PE死机CPU电压下拉到0.1V 不进PE不死机,95831换过,桥加焊过,求助中,望指点

网友:
故障目标应该是错误的。

网友A:
就是可能是其他地方的问题,和cpu应该没关系

网友:
能开机进系统显示windows就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可能是其他地方的问题,和cpu应该没关系

进bios电压1V  进系统cpu电压0.1V

网友A:
反正我感觉你方向是错误的。。。被故障点误导了,可能是EC之类的 死机后不对CPU en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感觉你方向是错误的。。。被故障点误导了,可能是EC之类的 死机后不对CPU en了

机器是客户自己风扇加油太多,风扇工作后cpu附进都有油开机就进不了系统了,

网友:
查cpu供电电路

网友:
把上下管和滤波电容都换一下

网友:
进油了,有无进到CPU座子里面?先洗刷一翻再查

网友:
油进到座子里没有,洗板水搞下,,还有CPU上下管换换

网友:
看看你换过的元件周围,多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