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诸如主板各大电压测量点的数值跟测量点的标注图

楼主(2016-05-22):
老帮别人换硬件 我感觉没什么乐趣
请问有诸如主板各大电压测量点的数值跟测量点的标注图吗我不会 但想学,我想想要是有这样的图,我可以照测量 再慢慢学习文字类的理论,另辟蹊径

我感觉这样 学比较快,不然老是看文字 表笔都不知道点在哪里。不知道有没朋友不嫌比较简单 分享一下

网友A:
桥 总线 CPU 内存等供电都可以直接测量到  其它的信号要么查图纸 要么靠经验 供电问题也很多是信号出问题引起的 所以你的问题几乎是白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桥 总线 CPU 内存等供电都可以直接测量到  其它的信号要么查图纸 要么靠经验 供电问题也很多是信号出问题引 ...

不会啊 我意思是给个图 看平时测量是测量那些脚 位置。
“桥 总线 CPU 内存等供电都可以直接测量到”
我就是不知道点哪几个位置 有个图就比较直观,其他深入的 我可以往后慢慢再学。起码指个门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会啊 我意思是给个图 看平时测量是测量那些脚 位置。
“桥 总线 CPU 内存等供电都可以直接测量到”
...

这个要修的多了才知道,建议你买本主板维修不是事吧

网友:
维修不是事能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要修的多了才知道,建议你买本主板维修不是事吧

配图详细吗

网友D:
剁手去买主板维修不是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剁手去买主板维修不是事

也不是很贵 不用剁手那么严重 主要是有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啊 我意思是给个图 看平时测量是测量那些脚 位置。
“桥 总线 CPU 内存等供电都可以直接测量到”
...

看书吧 没师傅带的话  看书  跑配套的那张光盘可以的

网友:
买书看看   书上都有详细讲解和图文并茂的   这样熟悉主板构架会很快上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