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note 增强版,电池触电正负极间短路

楼主(2016-05-22):
红米note 增强版2013121,电池触电正负极间阻值大概36左右,

网友A:
这该算大短吧,大神些都说用烧机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该算大短吧,大神些都说用烧机法

和电源连接的几个元件都去掉了还是短。

网友B:
这个也太低了,应该是几个K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太低了,应该是几个K的

正常应该不到1K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正常应该不到1K吧

为保测量准确,测量之前特意去电池,镊子短接正负极放静电,测量值大概在300到400之间,测试机型红米note4G单卡增强版(2014022),红米note4G电信双卡标准版(2014910),红米note4G移动双卡增强版(2014915)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保测量准确,测量之前特意去电池,镊子短接正负极放静电,测量值大概在300到400之间,测试机型红米note ...

谢谢回复!我也记得以前测量过好的不到50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