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 奇怪问题

楼主(2016-05-22):
机器来的时候是没有修过的,电流.05-.09之间乱跳  电压都有  没有思路  希望大家看看

网友:
刷bios,测试卡飞线,看跑码没有,还是自检不过

网友:
有复位没,要量量搞搞啊

网友:
这个机器有没有大电容,是不是大电容问题引起的电流不稳定呢

网友:
不好搞,要看是哪不稳定,跑马,bios,信号·

网友:
供电 复位正常吗 可以刷BIOS试一下

网友:
东芝M300 CPU背面是有大电容,先换6PCS 330电容试试看.

网友:
这..........好复杂的问题

网友:
有大电容吗

网友:
有就换一个看看

网友:
老东芝都有NEC大电容吧,先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