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CASTLE 2K 输出保护

楼主(2016-05-22):
山特CASTLE 2K稳压电源故障为用电池或外电能正常开机,输出瞬间有220V,接着啸叫保护。该机检测冲放电、逆变、稳压皆无元件损坏。既然输出瞬间正常,应该是有漏电保护。有一10UFK无极性电容跨接在输出电感之间,去掉该电容一端,有输出且不保护了,但电压100V左右还有高频干扰,整得旁边关机的示波器指示灯一闪一闪,这就基本确定该电容漏电。恰有一台1VK的报废品上面有一个4.7UFK的无极性电容换上完美修复。供参考。

网友:
那是一个无极性电容,很大的个头

网友:
是尖峰电容吧,吸收尖峰的,坏了容易产生啸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