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T笔记本卡开机画面

楼主(2016-05-22):
一个K43T笔记本卡开机画面,插键盘也没反应,开始以为是主板问题,最后发现插屏线就卡,差点就干了主板的显卡,这个机子是双显卡,最后拔了摄像头收工,附上BIOS,这个机子BIOS刷错了显卡装不上驱动
能亮机的BIOS

网友:
量量看摄像头上有没有短路  小电容之类的    这样拔掉要不要给客户在定一个?

网友:
摄像头也是USB设备,卡logo百分之九十都是usb故障

网友:
是的摄像头属外设,坏了卡LOGO,排查也得心细

网友:
对,华硕的摄像头坏导致卡logo,我也碰到两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