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G33M02不跑码

楼主(2016-05-22):
接一块G33M02富士康代工的主板,故障为插诊断卡不跑码.

测量各个电压 复位 时钟均有.都有那只有BIOS,CPU,内存,桥的问题了,先把CPU 内存换了 故障依旧.有从论坛下载BIOS刷上 故障依旧.
那只有桥了,加焊南桥试一下,开机跑码了.

网友:
加焊感觉都不太保险

网友A:
这个加焊的能用多长时间呢

网友:
BGA,还是有用的了!!

网友B:
虚焊,的加焊一下,,可以的!!

网友:
修主板和笔记本一样的吗,感觉你们好好修呀,我这都是整块换的多,不懂下手

网友:
那些说不加焊难不成重新植株吗

网友:
谢谢群主案例分享

网友:
南桥旁边有进水腐蚀的痕迹 清洗一下 然后在加热南桥 肯定能用的住

网友:
GB的桥一般都是直接换掉,加焊补稳定

网友:
GB的桥爱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加焊的能用多长时间呢

看情况 一般在半个月左右
不过通常用的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虚焊,的加焊一下,,可以的!!

有种板加焊是不行的

网友:
简单明了,一看就懂,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加焊  用不久吧!

网友:
Intel的没遇见过几块南桥虚寒的

网友:
加焊的就怕用不久搞坏名声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是不是 dmi线路连接到南桥的点虚焊 应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