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网吧版B75AK V25主板 开机重启俩便才能正常启动 求帮助 在线等 挺急的

楼主(2016-05-22):
测各部分电压正常   刷过BIOS  干过桥  都为解决  求大伙   毛病就是开机到将要亮机的时候就掉电反复俩次  才能正常开机  开机不插硬盘直接进BIOS

网友:
帮帮忙啊   在线等  挺急的啊

网友:
如果开机后正常应该不算大毛病吧。

网友:
先换coms电池,在测南桥附近的三极管和电阻,不稳定才会这样

网友:
进系统 刷bios

网友:
看下RTC电路正常吗?还有就是桥也有可能,不行就刷个官网的BIOS吧。进系统刷

网友:
有示波器吗,看看桥的工作电压波形稳定吗!再就是RTC了换个晶振谐振电容!再不行就只有桥了

网友:
好的 谢谢各位  我去试试

网友:
可以先上个电池把·

网友:
。。。。。。。。。。。。  上了没好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