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液晶电视电源雷击三无故障维修

楼主(2016-05-22):
故障现象:TCL液晶电视雷击后三无。
开盖拔下电源板和主板连线,目察电源板型号40-E061C3,A到B点铜箔烧断,R116烧坏。电源管理6754有裂痕。拆下6754,发现A,B点铜箔是热地线,因为太细从原路不好连接,所以连接C、D点解决。换上6754、R116,查取样无异常后,通电试机,测24V电压正常,但没有3.3V电压。
此机3.3V由12转3.3V小板转换得到,测小板输入电压正常,输出无短路,所以确定小板已坏,手头无此小板,而有LM2596模块板,决定用其代换。
模块板输入接12V直流电源,调整电位器使输出3.3V。然后在模块上分别输入24V和6V,测其输出3.3V精准。说明代换没问题。
模块板比原机小板大,找了一个空位固定,用电线跟电源板连接好试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