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KX--FLM758CN传真机,开机显示 CALL SERVICE 3oah

楼主(2016-05-22):
把定影拆出来,用万能表测量灯管,恒温器和热熔丝都没发觉有问题,最后就把热敏电阻拆出来把粘在上面的碳粉清干净.试机还是显示 CALL SERVICE 3,
就试一下全清按目录--#--9000--*---550--开始,然后试机还是一样,但就是发觉定影还是
冷冰冰的,心想如果热敏电阻坏,灯管和其它的没坏,定影至少能加热一下,那就是电源板可
能有问题了.把底盖拆出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两个保险3.15A的没烧,5A保险烧了,5A的保
险就是和定影在同一回路的,再测量一下可控硅没发现有问题,换上好的保险试机,发现- Z#
管亮了,能打印自检出来,就这样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