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能L140激光传真机按键不灵的维修

楼主(2016-05-22):
一台佳能L140激光传真机,操作面板所有按键均不能使用,刚好有一台同型号的传真机,替换操作面板后,所有按键均可正常使用,所以故障已确定是操作面板的控制电路板坏,拆出操作面板及控制电路板。1、用表测量所有按健均不存在操作不良、锁死等问题;2、检查控制板上所有电阻,均属正常;3、检查线路板,不存在虚焊或断线情况;4、在检查电路板时,发现每一路控制线路,均有一个贴片电容接地,用表测,不见有明显短路,怀疑其中有一个电容性能不良,存在漏电导致电路板不能正常工作,所以偿试将所有贴片电容拆除后,联机试机,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