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Q-1600KⅡ打印机(主板)常见故障的维修

楼主(2016-05-22):
一: 故障现象:LQ-1600KⅡ打印机开机后,字车复位,然后控制面板指示灯全亮并闪烁5次。  维修方法:CPU TMP96C041F及TL431损坏,更换后测量R6是否是47欧姆,如不是47欧姆, 则更换R6。再开机,打印机即恢复正常工作。 例二:  故障现象:打印缺笔划  维修方法:首先排除打印头、头缆的故障之后,还缺笔划的话,那就是针驱动管STA475A损坏, 每支STA475A驱动4根打印针,用万用表测量找出损坏的STA475A并更换,故障排除。若STA475A损坏,打印头对应线圈也保不住了,应更换

网友:
这是硬货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