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W19BH烧光耦

楼主(2016-05-22):
机器修过一回了,上次大电容坏掉了,边上的小电容也换掉了,开机没电,换了光耦好了,用了10天左右又拿回来了,换上一个好了,没等客户拿走又坏掉了,现在又换上了一个,烧两个小时,没出现问题呢,光耦这么老坏,肯定有别的地方也有毛病吧,可是没有思路啊,请老师指点 一二。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换了没。楼主问题没说清楚

网友:
不一定是光耦的问题

网友:
其他的周边元件再检查检查

网友:
在其上的电压不大,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也有可能是芯片有问题,这种最好换个芯片看下

网友:
光电耦合器  很少坏吧

网友:
光耦很少坏的啊

网友:
感觉应该是稳压反馈部分的问题吧

网友:
光耦连续坏的可能性很低,,会不会你换光耦加热到旁边某个元件就好了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过光耦坏的,查一下431吧

网友:
光耦一般不坏,测下光耦上的电压稳定吗。

网友:
修了这么久,我也就碰过一两次光耦坏,基本不会坏的呀,

网友:
不好修就换板得了,一切赚钱为主

网友:
电源芯片能有问题 不良

网友:
搞不定了,换板子了

网友:
那光耦换了,电源管理芯片换没?

网友:
没有,用表量了后,没坏就找不到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