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

楼主(2016-05-22):
本人店里做二手电脑买卖,今天老板给我一个E425,说是温度高,显卡驱动就蓝屏。拆机清灰都不行,软件都弄了。网上有很多人有这情况。但是没人给出维修结果。本人刚修好。这个机子装不上显卡驱动,独显和集显都是黄色感叹号,CPU坏了会导致此故障,独显216-0809000坏了也会导致。取掉独显能显示,但是集显的驱动也是打不上的。我的这机子就是独显坏了,换了个独显,显存好容易爆珠,显存也全植了。驱动打上了。
结论:这机子打不上独显驱动,两个原因:cpu坏,独显坏。

网友:
加分加分,直接上的结论多好。

网友:
一般是去掉显卡用集成显卡

网友:
  这都打了黑胶的 ,

网友:
做bga的时候要用锡纸包好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感谢楼主分享,以后可以少走弯路了

网友:
AMD的显卡真垃圾,经常打上驱动进不了系统

网友:
这机子的显卡很难换吧,

网友:
前段时间碰到一个掉电重启的 就是cpu坏了a8的

网友:
今天我也接了一台一样的机器

网友A:
显存爆珠就要耗费好多时间~

网友:
把独显供电电感拆啦,用集成

网友:
显存要处理好   容易爆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存爆珠就要耗费好多时间~

做BGA之前给显存做好散热措施!

网友:
黑胶的不好做

网友:
看到AMD的显卡就蛋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BGA之前给显存做好散热措施!

黑胶的 一般都不去搞  直接换板子~

网友:
15楼说得对,  你该用隔热纸包好显存部分。

网友:
有黑胶的难做啊有什么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