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230s

楼主(2016-05-22):
买了一个新主板,换了内存和硬盘,就是装不进系统。求解

网友:
再说明的详细点,是不是主板有问题

网友A:
不可能吧,到哪部装不了,能GHOST么,CPU有问题也是装不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吧,到哪部装不了,能GHOST么,CPU有问题也是装不了的

cpu也换了,装不了。不能进pe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吧,到哪部装不了,能GHOST么,CPU有问题也是装不了的

cpu换了,不能进pe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换了,不能进pe

把硬盘放到别的机上克好系统再放回那HP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