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4LY REV:2.1 没有+12VS,请问师傅这个+12VS如何产生的?

楼主(2016-05-22):
华硕K54LY REV:2.1 没有+12VS,导致有好几个信号不能上拉,主板点不亮。查点位图也没有结果。请问师傅这个+12VS如何产生的?

此机器已经修复

故障现象:待机0.19A    桥芯片发热

解决过程:因为偷懒直接干了桥,发现故障一样,发现丝印DT1的小六脚管PQ9105和PQ9106是一样的,得到SLP3 和SLP5信号后产生+12VS输出给+1.5vsls  +1.2Vsls  +3Vsls作上拉信号,此电压若是丢失肯定不能正常工作,没图纸找了半天没有找到原型号,也不知道用什么可以代替,华硕的机子资料简直太少了。于是从PQ9106输出端第三脚飞线给PQ9105的输出端,故障解决。

网友:
那是什么机器呀 你传些图看看 台式机主板吗

网友A:
传图给大家分析啊,你这样问,让大家怎么回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图给大家分析啊,你这样问,让大家怎么回答啊

兄弟们  华硕的机器没图的,谢谢你们  修好了

网友:
一般是待机芯片附件有个升压电路,这个12V就是那里来的

网友:
可以参考别的图纸,升压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