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THINKPAD 2200 2201写号软件和方法

楼主(2016-05-22):
插上U盘   运行里面的usbfmtpw   完成后关机

2.插上U盘  开机  屏一亮 就快速按几下ESC   再稍后就会从U盘启动  进入软件界面 有些选项  这时后选1回车   之后有1 2 3 9选项  这时再选1回车  然后出来 20  40之类的  输入20回车   然后输入机器输入机器的序列号  回车  成功后 按提示 退出就好了
关于这个正确的序列号格式如下:
比如:1S2373HWC99ABCDE
1S:表示空格每种机器都必须以这两个字开头。
2373:MT(Machine Type机器型号)。
HWC:机器的具体型号(Model)。
99ABCDE:机器的序列号每台机器都不相同。
其中除了1S其他的都可以在机器背面的贴纸上找到。

比如 TYPE 2344-2MC S/N PB-WVBNG 12/10
输入1S23442MCPBWVBNG

2201解决:
UUID 选择4 ASSIGN UUID 然后读取一下。

网友:
这个经验好啊。谢咯

网友:
版主要加精了

网友:
这个经常碰到的!

网友:
不错,很好用的!

网友:
刚下载了一个,里面是一个安装软件来的,不知怎么用?、、

网友:
没看懂是做什么用的,什么时候会用到,意思就是什么故障的时候会用到这个软件

网友(2017-12-10):
这个根本没有用的 不知道上传的什么

网友:
这个牛逼,上次搞这个把人都给搞疯了,刷了BIOS机器能亮了,就是提示序列号不对

网友:
这个是不是不对哦..

网友(2023-03-04):
点赞点赞,收藏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