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5A01TX硬盘报错已解决

楼主(2016-05-22):
今天接到hpDV4-5A01TX一台,不显示,intel i3处理器,AMD的显卡,测量了各个电压都正常,就先刷bios试试看,开始刷的那个开机有反应,暗屏,肯定不对,有找了一个刷上去,亮机。提示硬盘错误进去一改模式,然后就黑屏了,不亮了,然后我想到客户说是温度高关机之后就不显示了,之前打不上显卡驱动,我就想到了是不是独立显卡出问题了,就把独立显卡供电拆了,开机亮机,也不报错了,哈哈奇迹般的好了,就是独立用不了,希望可以帮上大家附上bios

惠普dv4 intel-CPU AMD-显卡 独显PCH-BIOS 77桥 板号WSN DF MAIN BOARD REV 2.1 显卡2.rar

网友(2016-07-09):
刷了一个BIOS是屏暗。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提啊。

网友:
我的都刷过几个了还是一样的问提,屏暗,没有图纸。在试试你这个

网友(2019-02-24):
我的问题跟你这个一样,也是修改BIOS 模式后黑屏,应该是显卡坏了。我也刷了一个BIOS暗屏,看楼主帖子跟你 一模一样, 看来是BIOS 版本不对导致的暗屏。 下载你这个试试,希望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