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联想b300一体机显卡型号

楼主(2016-05-22):
接一台联想b300一体机,故障为开机屏幕亮一下然后黑屏,无反应,电流1.2不跳变,拆机检查发现显卡和南桥都做过,三个bios都有换过的痕迹,论坛上的都说是bios或南桥还有屏驱动bios的问题,但是最后确认是网卡的问题,把网卡拆了后,电流就一直上到3.02,然后跳回2.25,无显示,但是可以关机,键盘灯也有反映,主板上有vga的转接口,手工改线后用外接测试屏驱动,屏,高压板是正常的,现在唯一怀疑的是显卡芯片不是到是不是原机的,现在的显卡是amd 216-00809024,搜遍网上都找不到高清图,在某宝上面找到一张比较清晰的图,可以确定是ati的显卡,论坛上已经有人问答了这两个芯片不通用,现在看哪位好心人能上个图或告知这片板显卡真实型号,万分感谢。

网友:
没修到过这个型号,给你顶顶,问下X宝的卖板的看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