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买什么样的 饼哥在吗

楼主(2016-05-22):
笔记本 想买个示波器    不知道买什么样的好 价格3000左右的     修笔记本的话用几百M的 100  还是200
100m够用吗    如果从基地买   送使用的视频 和资料吗   就是那个地方的波形 是多少 等等一些基地的教学视频 送吗

补充内容 (2016-6-23 10:04):
已经买了泰克的1102

网友A:
没钱就普源1102E
质量堪忧
土豪泰克

网友B:
买个100M的泰克就OK了,。修笔记本绝对够用了。https://szfix.taobao.com/这里面就有的

网友:
普源的也可以。。。。。。。。

网友C:
普通的不是抓ADS# 抓到概率不高吗 要波形捕获率高的才能100%捕到吗

网友:
首选泰克的,哪怕买个二手的,也要买好东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买个100M的泰克就OK了,。修笔记本绝对够用了。https://szfix.taobao.com/这里面就有的

我也看中泰克的1102的了  老大 迅维卖的贵啊 3300   人家才3050  能便宜不

网友:
ADS#信号是965以前的板
现在I3以后,5,6,7,8,9,170系列没有这个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钱就普源1102E
质量堪忧
土豪泰克

肯定是DS1054Z了,差不了几百元,没必要买个淘汰机型
两者的差异是比较大的,存储深度,DS1102E最大是1M,DS1054Z标配12M,破解后可达24M。波形捕获率方面,DS1102E小于500次每秒,DS1054Z最大可达到3万次每秒,DS1102E是DSO传统数字示波器,DS1054Z是DPO数字荧光显示,DS1102E没有高级触发和总线解码分析,DS1054Z可以扩展串行总线解码分析,屏幕一个5.6寸,一个7寸,最小电压档位一个2mV,一个1mV,等等。整体性能和显示效果Z比E强三倍以上,或者可以说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产品

网友:
找个好点的二手美国泰克就很好。不过修多了你会发现,其实用示波器用的不多。

网友:
买泰克吧,质量好,工具就要用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看中泰克的1102的了  老大 迅维卖的贵啊 3300   人家才3050  能便宜不

又要便宜,又要有教学资料,又要有优质售后。。。。。小的我做不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的不是抓ADS# 抓到概率不高吗 要波形捕获率高的才能100%捕到吗

呵呵 我的优利德 垃圾的示波器照样能抓。。

网友(2016-06-23):
已经买了泰克的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