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上24P不短路 上了24P就短路

楼主(2016-05-22):
碰上一块华擎970主板  不上24PIN PCIA15 PCI复位 不对地短路  上了24PIN   就对地短路 请问这个是什么毛病?

网友A:
测试短不短不要上24PIN
你可以把主板什么问题发上来。

网友:
主板问题就是A15电压为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试短不短不要上24PIN
你可以把主板什么问题发上来。

谢谢  主要问题是PCIA15 无复位电压  北桥复位电压有    复位针上也有

网友A:
猜测你的主板应该是没有CPU供电。基本复位需要CPU供电发出VRM_GD和电源PWR_GD少一个都不会出复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猜测你的主板应该是没有CPU供电。基本复位需要CPU供电发出VRM_GD和电源PWR_GD少一个都不会出复位的

测过内存 桥 CPU供电都正常    可以正常触发  但是测IO的LRST输入  发现无电压

网友:
台式板修的少来学习下,给你顶顶

网友:
24PIN不上,主板会有供电吗,怎么能谈得上复位

网友A:
如果其它主供电都正常,可能进是桥空或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其它主供电都正常,可能进是桥空或坏。

大神哥哥 另外问一下 PCI-E 有复位电压 0.4    PCIA15没有复位电压  是什么情况
按理说 南桥PWORK有GOOD 信号才会出 PCI-e复位电压啊   这样的话 会不会是PCI复位到南桥的线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哥哥 另外问一下 PCI-E 有复位电压 0.4    PCIA15没有复位电压  是什么情况
按理说 南桥PWORK有G ...

0.4的复位电压不对把  怎么说都是3V以上复位电压   南桥收到2个PG信号  才会发出复位全板的  一个ATXPG  VRMPG  2个后才会发出复位·

网友:
应该是有供电没出来

网友:
估计不是短路

网友:
还是没有复位吧 0.4的复位不对

网友:
感觉桥坏了换一个看看

网友:
没说清是哪个电压短路 电源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