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471G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6-05-22):
E1-471G不定时死机   死机是假死  触控板还可以用  就是没反应    硬盘换了   求大神告诉什么问题  再换南桥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e1-471的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内存可以换一下

网友:
我记得这个机子好像待机的电容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被轻易的动桥。。。

网友:
加焊南桥试试了

网友:
我的 没有CPU 供电 正在寻找答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