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的RSMRST脚对地短路,竟然还可以触发

楼主(2016-05-22):
发现几个主板IO的RSMRST一直处于0。几V电压,但竟然还可以触发。

其中一个技嘉的H61M-DS2比较明确的知道应该是IO 116脚对地短路,但主板使用没感觉有任何问题。

这个技嘉的H61M-DS2 116脚通过22欧电阻与外部连接,测试电阻近IO端对地是40左右,而测试电阻另一端是60左右,这个明显是IO自己问题,电压也表现是0.6V左右,但使用没有发现状况。

很奇怪的,这个信号挺重要的吧,难道还有一个阈值,低过阈值才给南桥判断待机电压不正确?

网友A:
能触发能亮机吗,这信号不正常不会触发的吧

网友:
楼主威武      来学习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触发能亮机吗,这信号不正常不会触发的吧

几个都能跑码亮机,有技嘉amd平台的也有intel平台的,所以很奇怪
其中一个是没有声音,然后随便测就发现这个问题
再然后就把手上几个技嘉都测试过
是这个情况

网友:
确实很奇怪哟,可能这块板子在设计时这个信号无关重要吧,不然不可能触发的啊。

网友:
你再好好查下PDF再上来删掉你这个帖吧   这么低级的错误   真不该犯

网友:
这也太颠覆常识了。有为低电平可以触发的但会掉电像你这种能正常使用的没见过。,

网友:
你那个pdf没有是没有带GB的把要加31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