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半小时掉电求助

楼主(2016-05-22):
E40 INTER独显的,版号DA0GC5MB8F0.开机半小时掉电,不接硬盘也掉电,南桥BIOS刷了好多个了,还是掉电,散热片以换过两个了,不是散热问题!有大侠修过的吗?帮忙指点一下!

网友:
把南桥BIOS拆了也能亮机,但是也还是半小时掉电,非常有规律,到半个小时就掉电

网友:
你测过温度没有,换过风扇没

网友:
准时掉电一般是BIOS问题 可以刷未上过机的BIOS

网友:
换CPU试试     掉电之后还能正常开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