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暗屏幕什么问题

楼主(2016-05-22):
   iphone6  暗屏幕什么问题,有人遇到过吗?为什么背光亮不了。屏已经换过。。。

网友:
查主板背光供电啰

网友:
查背光灯IC升压有没有出来

网友:
查背光和回路检测。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全暗吗,上回遇到个阴阳屏,结果是回路电阻冒珠和旁边电容粘一起了,在黑胶下看不出来搞了半天

网友(2016-06-27):
那你查背光电路吗

网友A:
显示座的1,2,4,脚的对地阻值有没有?还有FL2024电感上16.8v有没有 ?这个电感容易坏。如果没有还是短路查这路相连的u1502背光驱动ic?进水的这个芯片容易坏。

网友:
主板问题了 或者电源换了看看 座子什么的清洗干净试试

网友:
会不会跟MINI 背光一样那个电感容易断路

网友:
换屏把背光电路给烧了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示座的1,2,4,脚的对地阻值有没有?还有FL2024电感上16.8v有没有 ?这个电感容易坏。如果没有还是短路查 ...

看一下我的贴子,求解,谢谢。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extra=#pid15618270

网友:
背光电路出问题吧

网友(2017-03-06):
暗屏就查一下背光电路,一般是背光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