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A55BM-K不跑码

楼主(2016-05-22):
一同行送修一华硕A55BM-K,不跑码,检查发现桥焊过,内存供电芯片换过RT8120D,估计修通病来着。
报价留修,通电不跑码,测内存供电只有0.26,桥焊过,打了下没有短路,故障锁定内存供电,供电芯片换过,就不换了,查下其它的,测PQ511 S极无输入,过电感,前面是PQ601,通过PQ601转换5V出来。测G级有5V,输入有5V,输出电压低为0.3V,这就简单了一镊子短接,上电跑码,原管上标个M什么什么,随便找个管子装上修复。

网友:
什么通病啊。。。。这是个什么信号

网友:
谢谢群主按理分享

网友:
为什么我没遇到那么好的事呢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有没有反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个bios试试有没有反应

拜托你认真看贴在说话好不好?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就一点没配图

网友:
不错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
供电芯片都搞了不知道瞧瞧上下管?

网友(2016-06-22):
楼主要上图,我是小白更能看懂些

网友:
为什么我没遇到那么好的事